这个小零件的加工步骤,求助

楼主(2011-10-03):
求助这个小零件的加工步骤,请高手帮忙,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是什么工序,车,钳,还是铣呀。注;图纸不能放大

网友:
公差表面粗糙度等看不见,我用机械制造工艺学课本来给你抛砖引玉。首先选择定位基准,分粗精基准面,主要取决零件的公差及形状要求。然后选择加工方法,就是车铣磨等等了,都有不同的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接着安排加工顺序,从零件尺寸反推出毛坯的尺寸。最后就是修修补补了,安排热处理,检验还有其他工序。回答的有点笼统,关键是给你个思路,最终还得你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
一个零件的工艺流程。先得了解此零件的一批的数量。材料与毛坯的属性 。综合考虑贵公司的加工设备,才能定出合理的加工顺序,选择合理的工装夹具及刀具。才能以最小的成本制造出合格的零件。

网友:
这个是轴承座还是什么啊

网友:
这东西又不复杂,可以批量生产的,请楼主说明需要的量,并且其中的一些粗糙度和公差什么的都看不清,有心无力啊,,呵呵

网友:
我们有类似轴承座,车轴承孔及端面,铣底面,钻定位孔,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一下下,书上应该能找到

网友:
毛坯啥样?圆?方?铸造成型?

网友(点评):
应该是铸造成型

网友:
铣底面及端面,钻定位孔,花盘装夹车轴承孔

网友:
把图纸弄清楚点,最好说明用什么材料,数量等信息,这样才能帮到你。

楼主:
可以点击附件下载。好着急啊。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数量是5个,是铝件

网友:
图纸放不大,没办法帮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数量是5个,是铝件

才5个?是铝件?
1、先找到合适型材直接线切割外型尺寸,包括左右两个螺钉孔;
2、双爪数车孔;
3、去孔毛刺。
批量可拉型材加工。

网友:
1 下料
2 铣床加工前后2个面(基准面)
3 划线(外形尺寸)
4 铣床加工外形尺寸
5 划线(孔,插床加工铣床铣刀留下的R角)
6 钻床加工孔+插床除去R角

网友:
啥材料啊,在看你量大不大了啊,量大就的用专用夹具了啊,如果是金属没多少就先用线切割把外形割出啊,包括中间的孔,在打孔,铣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