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车转速如何选择

楼主(2011-10-03):
云机50的普车车
毛坯尺寸Φ129,长262
成品尺寸Φ114.3,长250.83
内孔:98
材质42CrMo实心管料 未调质
请教下,车床的主轴转速应该是多少?

加工余量有14.7mm
留2mm的精加工余量,那就是12.7
背吃刀量就是是6.35mm

16*25的刀杆,进给量算的话是0.6mm/r (60丝感觉是不是太少了,可以直接起大刀,多点吗?)
那主轴的转速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单边6毫米,进给每转60丝,转速不好选吧,一刀走,吃刀量太大吧,42CrMO硬度不低吧,单边3毫米,每转30丝,转速200,如有不合适的地方还请改正

网友:
129棒料,转速大概在200转左右,根据具体情况,看情况是一加一顶,16 25刀杆对于50车有点小了,单边6可以,转进给0.6有点大了吧,没玩过50车一点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