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斯沃仿真软件加工,对刀后刀具空走刀?

楼主(2011-10-03):
为什么用斯沃仿真软件加工, 对刀后刀具空走刀啊 ,是第一次啊  。

网友:
    你是循环指令吗??

楼主:
不是  啊       G01    GO0啊

网友A:
对刀,程序或刀补值的问题,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程序或刀补值的问题,自己找找看。

谢谢   大侠    了

网友:
应该是对刀后没回到程序起点,或没对刀。

楼主:
对刀  了 么有设置空运行   但是就是不铁销  啊    郁闷  大侠多多指教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