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当遇到粗铣,半精铣和精铣时用哪种方法?

楼主(2011-10-03):
当用MASTERCAM9.1加工零件开粗时可以用曲面挖槽,但等热处理或者其他热处理回来时,就是半精加工精加工,可此时再用曲面挖槽就会出现许多走空刀的现象。
请问当开粗完后,再用哪种方法来加工? 开粗后给后面留了8mm的量,次零件是三维的,在斜面上有凸有凹的,所以再用曲面挖槽就会出现有许多走空刀的,如果用等高曲面加工,我发现有的地方一次就会吃好几个毫米。

谢谢,各位帮忙解决了,急!

网友:
帮顶,没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
曲面加工里面有粗加工选项和精加工选项 ,还有就和你的刀具直径的选择 参数设置都有关系的。

网友:
方便的话,你可以说的具体些

网友:
什么样的东西要留那么多余量

楼主:
因为是国产铝所以变形较大,在开粗后要给半精铣精铣共留八个毫米,就这样出来都还有变形。我就是想问问,在半精铣时这时候因为粗铣留了八个毫米,大体轮廓已经出来了,此时半精铣时不可能在用曲面挖槽,因为曲面挖槽是一层一层的往下铣的,而此时大体轮廓已经出来了,所以再用这个会走很多空刀,我想问一下此时该用那种方法在MASTERCAM9.1中。

网友(2011-11-02):
没有具体的图说不清楚啦,呵呵

网友(2013-01-07):
你可以试试平行精加工,就不会走很多空刀了

网友:
在半精加工阶段你可以留点余量的,曲面——平行精加工,你试试看

网友(2015-06-22):
平行铣削还是蛮好的,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