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怎么画?

楼主(2011-10-03):
这是一个凹进去的沟槽 我想把断面变成一个凹进去的圆弧 而不是一个半圆的平面
怎么画? 这个沟槽使用混合完成的

网友:
再画一个剖面图就可以了  加工的人就 看懂了

网友:
不是很懂楼主表达什么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

请问这种油槽怎么画

网友:
二楼正解,画一剖面图就OK了。

楼主:
我是想问用pro/e怎么画

网友:
楼主说的是油槽末端的圆弧过度吗?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这个效果?献丑了。

网友:
在中心面是做一条曲线,扫描切割试试

楼主:
9楼兄弟怎么画的   求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9楼兄弟怎么画的   求救

画半圆弧用旋转切口就行了,不过不知道你是不是要这个效果

楼主:
效果是这效果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画好一个,镜像,或者阵列.

网友:
拉伸坯件后,旋转---草绘--去除材料--完成

网友:
采用旋转切割---也可以了啊

网友(2011-11-19):
草绘1/4圆弧曲线-------旋转------去除材料~~~~

网友:
多谢大家的,我也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