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习又在乱想了,想的是磁力的应用

楼主(2011-10-03):
     今下午自习时,无意间看到个磁力公式,觉得好多东西咋不用磁力驱动或支撑,基本没有摩擦啊,就像轴承内外圈之间要是磁场的话不就没摩擦了吗?桌子的四个支腿换成安在地下的磁极,不就不用支腿了吗?还有电梯,楼顶一磁极楼下也一磁极,电梯上下各俩,不就可以通过控制磁场强弱控制上下快慢?还有锁,在门后设个机关,只有那个磁密一定,大小一定,在门上特定位置放一下才能打开门

网友A:
磁场确实很神奇,不过也有很多受到制约的地方。
比如你说的轴承,其实很多人都在做。如果做成永磁的,能耗,发热就比较有优势,但是磁场均匀性就很难解决。如果做成电磁的(目前好像实际应用的都是电磁的),能耗,发热,控制系统复杂,都是问题。

锁的那个应用,比如你在超市买东西,服装阿什么的的,都有一个吊牌,在收款台拆下,那个就是磁场结构,不过比较简单的。

网友:
磁悬浮列车。
个人感觉控制是大问题

网友:
结构都不复杂,工作时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用比较强的磁铁,能反向运动,就可以打开

网友B:
推荐你去看下网易公开课上 《电和磁》 系列,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C:
想法和现实总是有些差距,这些差距就等着你这样的人去擦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去看下网易公开课上 《电和磁》 系列,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Very  thanks!以前没发现网易真是不错,够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和现实总是有些差距,这些差距就等着你这样的人去擦除了。

恩,是由我们共同来擦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确实很神奇,不过也有很多受到制约的地方。
比如你说的轴承,其实很多人都在做。如果做成永磁的,能耗 ...

谢谢。看来磁这块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D:
我也想过,是否可以用电磁来做减震器,这样就可以控制减震的效果了。

网友(点评):
减震这个,我见过一个专利描述。具体设计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过,是否可以用电磁来做减震器,这样就可以控制减震的效果了。

对呀,兄弟好想法呀,我怎么没想到,同名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