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高手解答关于G41.G42的用法 有图纸

楼主(2011-10-03):
希望有有加工过类似工件的朋友解答一下, 刀具有刀尖圆弧,需要加刀具半径补偿,我下面写一个走轮廓的程序 大家看看对不对,我用的数控系统是广州数控980TDB 的。
    G41 X150.0  Z100.0
    G00 X127.0  Z1.0
    G01  Z0 F0.2
            X116.0  Z-62.26 F0.1
    G03 X48.2  Z-72.97  R19.05 F0.1
    G01 X24.16 Z-61.32 F0.1
    G02 X0.0 Z-56.1  R19.05  F0.1
   G01  Z-54.0 F0.3
   G40  Z100.0
简单点写就这样吧 ,请问这样加刀具半径补偿有问题没有。

网友A:
请问长度Z-56.1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有对刀需要注意用G41和G42必须把刀尖的直径加进去
                                     外圆减刀尖直径,内孔加刀尖直径

楼主:
那个尺寸我忘了标了,你的意思是对刀的时候就要那刀尖半径加上去?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长度Z-56.1是怎么算出来的?
               还有对刀需要注意用G41和G42必须把刀尖的直径加进去
    ...

你好,不知道我理解对你的意思没有 ,就是使用刀具半径补偿时,对刀点不是假象 刀尖,而是圆弧的中心点,就像数控铣床对刀一样 用的是 中心点对刀。求详解本人QQ 85214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