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依据怎样的规则选用?

楼主(2011-10-03):
用SW近两年,大部分设计轴承计算的都用其中的插件计算,
但是对于标准是怎样固定的不大清楚(手头没有标准)
是不是考虑轴的质量、运动?
具体是怎样的计算公式呢?

网友A:
提个建议,大虾要懂得在论坛提问哪里火,哪里可以得到答案,像大虾这种问题,可以在“机械设计”板块提,那样被回答的概率大点,同样期待有大虾解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个建议,大虾要懂得在论坛提问哪里火,哪里可以得到答案,像大虾这种问题,可以在“机械设计”板块提,那样被回 ...

原来如北啊,小弟刚刚加入,对于很多还不是很清楚,感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