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表卡尺机心修配问题

楼主(2011-10-03):
我在拆带表卡尺的时候不小心把机心里上表针的那个齿轮轴给撬坏了,现在想单配那个坏了的齿轮和表针,请问能配上吗?如下图,画红色圈的位置

网友A:
能配,但不是一般人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配,但不是一般人能行的.

请问能买到那个齿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买到那个齿轮吗

   应该能吧,不过修和买个新的成本差不了多少了.

网友B:
除非有量,批量购买配件。
不然的话购买这个齿轮所花的成本和买新的花的成本相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有量,批量购买配件。
不然的话购买这个齿轮所花的成本和买新的花的成本相差不多的

单买一个齿轮就这么贵啊,这种齿轮是不是商家一版都不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吧,不过修和买个新的成本差不了多少了.

单 买一个轮好买吗?0到150的买一把新的大概需在多少RMB呢?

网友:
我买了把国产数卡不过是七十多。还是别买了吧。除非你这卡尺是正版三丰卡尺;-)

网友:
问题是你单买一个齿轮所产生的成本,
例如查找型号,例如包装,邮寄等等,成本一个和十个,百个差别不大的,这个很像买螺丝,一个螺丝真的不贵,但是没量,价格就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