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我形容的这种开关?

楼主(2011-10-04):
当这种开关接收到一个5V的电压 或者0.5A的电流使其开关打开 请问有这种开关么?或者相类似的开关也可以!谢谢

网友:
你要做什么用啊?
这样的开关理论上可以做出来,老师傅应该可以做出来(以前老的接触器的线圈都是工人自己缠的)。但是现在都是买现成的 估计即使有你也很难买到。

网友:
兄弟,您不会不知道小型继电器这种原件吧?
您去电子市场转转就有了~

网友:
产品名称 JZW5微型继电器
产品类别: 继电器 → 微型继电器
产品规格: 5-24VDC
产品尺寸: 20X10X12.5
产品说明: ●线圈消耗功率低,可以由半导体元件直接驱动●采用印制板焊装方式,端子排列符合印制电路板2.54mm ●触点容量大,接触可靠性好,最适合作为电子回路的输出接口

网友:
但是现在都是买现成的 估计即使有你也很难买到。

网友:
应该有电子开关!!!!!!!!!!!1

网友:
这样说法让人感觉有点怪怪的,你是用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电压驱动的用楼上说的就行了,电流驱动的用电流继电器呀,再不行做个电子电路,这个东西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继电器?或者三极管??

网友:
很多这样的继电器啊!

网友:
到电子市场找啊,问老板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