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隐藏sw的参考图例!

楼主(2011-10-04):
如题:最近自学sw,但遇到点问题。我把CAD的二维导进sw做出三维图,也装配好了,但是导入的cad图纸却怎么也隐藏不掉,系统自带教程也没找到,百度也没发现,只能请论坛高手解答了!

sw中有隐藏显示的选项但是试过后没有关于这个的选项

补充内容 (2011-10-12 18:16):
问题已经解决!

补充内容 (2011-10-12 18:20):
方法:点击想要操作的特征,会出现一个操作选项,点击眼镜就可以隐藏或显示特征!

网友:
设计树第一个 零件名称里  右键好像有个什么东西 比如显示尺寸啥的  试一下
我也没弄过  仅供参考

网友:
将菜单栏——视图——隐藏所有类型的选项打勾。
或者右键单击设计树下要隐藏的草图,选择隐藏即可。

网友:
工程图状态下,隐藏草图。

网友:
3楼回答是对的哦哦哦的哦哦哦哦哦哦的哦哦哦

网友A:
想跪求楼主分享一下怎么将cad和solidworks结合起来用的,我一直想用cad画草图给sw用,结果试了几种方法都不理想,请楼主一定分享一下啊,谢谢。有相关资料就更好了,谢谢。whzh00@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跪求楼主分享一下怎么将cad和solidworks结合起来用的,我一直想用cad画草图给sw用,结果试了几种方法都不 ...

建议你研究下它自带的教程,学一遍,不需要任何资料!
它是教程做的最完美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你研究下它自带的教程,学一遍,不需要任何资料!
它是教程做的最完美的软件!

谢谢大侠的建议,我也下了几次决心要好好看看教程打好基础,就是坚持不下来啊,教程虽然很好,可是链接来链接去的,很跳跃,但是我一定会好好看一遍的争取,谢谢。

网友(点评):
没什么链接吧!我以前用proe,操作有点复杂,最近刚刚转学下sw,感觉很简单的,教程比PROE做的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建议,我也下了几次决心要好好看看教程打好基础,就是坚持不下来啊,教程虽然很好,可是链接来 ...

不能是版本的问题吧,我以前安装的2006版的还能看看帮助,现在安装的是2010的,没有帮助了啊,是安装的问题吗?

网友(2011-11-28):
是啊  这个问题也困恼着我  哪位高手帮忙看看 回答一下啊

网友(2012-05-16):
呵呵……

万户门徒 -1

网友:
学习了,我也知道了。

网友:
# P' t! ?' ]& Q# V2 h“工程图状态下,隐藏草图。”  同意

网友(2012-10-29):
楼主的操作很对,不过不建议把二维图复制粘贴到SW

网友:
cad和sw能转?没听说

网友:
基础问题,在零件状态下有好几种办法可以隐藏掉的

网友(2013-01-14):
不知道了。

网友(2013-11-03):
这种用法在知道机器人平面的运动范围后,弄到SW,可以更直观的看机器人运动空间,挺不错,

网友(2014-03-04):
2D转3D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跪求楼主分享一下怎么将cad和solidworks结合起来用的,我一直想用cad画草图给sw用,结果试了几种方法都不 ...

之前有碰到过一种方法是:在CAD用按ctrl+c在SW的草图界面里按ctrl+v就可以了(草图里要有编辑如画直线或者点),存在一些问题,你试过就知道了。

网友:
点击想要操作的特征,会出现一个操作选项,点击眼镜就可以隐藏或显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