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怎么画最简单?

楼主(2011-10-04):
这张图怎么画 既简单又快捷?

网友:
矩形 等分 修剪不知道对不对,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先画出一个小正方形,环形阵列两次即可。

网友A:
看似简单,其实不好弄,70分12等分数据有点复杂,不能用阵列,只能从大到小,先等分再修剪

网友:
先隔一行错开画好  再错回到现在的样子

网友:
慢慢画,这图看似简单画起来挺费时间的

网友:
我看了一下,这是有规律的啊,我想他大概分四个部分的,先画小的,再镜像

网友:
比较同意2楼的做法

70的边长按这个图的要求等分的话是除不尽的,所以先画小矩形只会导致总长度不到70或超过70是

还是因该现画大矩形然后等分,那样更准确

网友:
偏移,修剪

网友:
画好了。。挺好画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似简单,其实不好弄,70分12等分数据有点复杂,不能用阵列,只能从大到小,先等分再修剪

怎么会不能用阵列呢?可以的

网友:
先画一个正方形,边长为17.5mfile:///C:/DOCUME%7E1/WUYUSH%7E1/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3.pngm,然后炸开,输入div命令,将一根直线三等分,在等分点作两水平线。作图步骤如图

网友:
这个图要用技巧,不然麻烦。
1.画70×70矩形。(利用矩形命令中的尺寸D参数)
2.利用绘图---点----定数等分命令将边四等分
3.画出大矩形内部的横竖三条等分线
4.在左上角小矩形内部利用2、3步绘制两条段横线
5.利用环形阵列,一左上角小矩形右下角为中心,将内部的两条短横线为对象进行阵列(项目总数为4)
6.同5步,以大矩形的中心为中心,将第5步中阵列好的对象再次环形阵列就ok了。

网友(点评):
真的很简单,环形矩阵两次就好了

网友:
确实啊 ,,,看着简单。。还不好画得

网友:
画个小矩形,等分,完了旋转复制三个,画出一个小的单元,再接着复制三个小单元,完事

网友(2011-11-10):
首先任意尺寸画一正方形
再画两条三等份直线
然后圆形陈列(以正方形这顶点为陈列中心)
得到一大正方形,再心同方向顶点为陈列中心陈列一次
最后缩放

网友:
利用中点工具很好画。然后矩阵

网友:
这样画应该是最简单的。

网友:
矩形,偏移,修剪我就这样画的

网友:
先画一个 然后两次环形阵列

网友:
看了很多,大家说偏移不好,除不尽什么的,其实偏移的时候不需要除尽,直接输70/12,照样可以偏移,先作图一半,偏移70/12,然后复制,旋转,移动就可以了!

网友(2012-03-25):
画好轮廓, 可以用复制(复制里面的俩条线..)依次粘贴

网友:
挺有意思的图啊试一下看看

网友:
先画70X70的矩形再对两条边12等分画等分线然后修剪比较简单点

网友:
只要画一个小图,然后复制就可以的,有的只要旋转一下就可以的,小图是按斜线排列的,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