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马达,我有个配套可能要用

楼主(2011-10-04):
有制造或者使用水马达的朋友么? 了解的朋友麻烦给提供些介绍。网上找了找,好像没什么实用的东西。我这里有个配套可能需要使用。
谢谢!

网友A:
“水马达”????,貌似听都没听过,听过水泵和水车。

网友(点评):
孤陋寡闻了!嘿嘿

网友:
水马达是不是水压,水流驱动的,一般在消防行业才会用的。

网友(点评):
对,其实与液压马达类似。只不过是用水驱动的。我们是用在船舶行业

网友:
没见过
而且是第一次听说“水马达”
愿听楼主细讲!!

网友:
是不是液压马达, 水马达, 没见过

网友(点评):
与液压马达类似。我手里有采购方提供的外形图和曲线。

网友:
愿闻其详.....我也凹凸曼了···

网友:
楼主是真的见过(用过)还是自己想像出来的。

网友:
利用水作为工作介质的液压传动技术愈来愈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水马达作为水液压传动系统的执行元件,其研究和开发也日益受到重视。分析目前纯水液压马达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介绍几种典型的以淡水或海水为工作介质的水马达,最后分析和讨论研制水马达需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即配流方式,密封及泄漏,磨损,腐蚀,气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马达”????,貌似听都没听过,听过水泵和水车。

还处于研发阶段  ......

网友:
应该类似液压马达或者是气动马达吧! 只是把液压油或者空气 用水替代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多年前曾对付过粘度不到5厘泊的工质,粘度太低,建立不出润滑。普通的泵无法适应,很短时间就磨损无法工作。后来从摩擦副的材料着手得到解决。
以水为介质做液压马达,要面对的应该也以这个问题为关键。
既然楼主说“与液压马达类似。我手里有采购方提供的外形图和曲线”,可否让见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曾对付过粘度不到5厘泊的工质,粘度太低,建立不出润滑。普通的泵无法适应,很短时间就磨损无法工作。 ...

这个是外形图 和曲线。
这个领域比较冷门吧,因为网上找不到更多资料。河南好像有一家。我与这个鬼子公司的技术经理很熟。这厮说,这个东西,价值不菲,你要是在国内能搞定,我们可以给你。资料只有这么多。因为他们只是用户,这些东西也是从原厂资料上抄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外形图 和曲线。
这个领域比较冷门吧,因为网上找不到更多资料。河南好像有一家。我与这个鬼 ...

尤溪!真的是很冷门的东西,希望有机会见识一下真货。

网友B:
液力机械中,泵与马达可以是同样的结构,只是反过来使用。
仅从楼主提供的图片来看,外形似乎和普通的泵完全一样。我曾经做过把买回来的普通齿轮泵直接当马达使用的事情,只是在使用数据上保守一点,也用得不错。楼主如果有时间,不妨买一个尺寸相仿的水泵回来试一下。
再者,这种外形的水泵要划类,是否是属于“涡旋泵”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力机械中,泵与马达可以是同样的结构,只是反过来使用。
仅从楼主提供的图片来看,外形似乎和普通的泵完 ...

谢谢彭老师指点。
其实如果是我自己用,我就自己改一个试一下。这东西原理我也知道。无非是效率高低。
不过这个是正式配套用,要正式产品才可以,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
水马达的问题应该很多吧?包括磨损,腐蚀等等

网友:
执行机构,类似液压马达?

网友:
水马达、第一次听讲......

网友:
水马达由法兰、上壳体、下壳体和中空输出轴,输出轴通过轴承装在上、下壳体的内腔,其是在上壳体上部的中间通道上设置一进水滤网,上壳体内腔上部环输出轴一周设置一用于分配高压进水及回水的配流环,其内设置有进水孔和回流孔,调节阀与配流环内的一进水孔相通,位于下壳体内腔上部的输出轴上一周设置有活塞组件,在配流环与活塞组件之间的输出轴上设置有进出水道,进出水道一端和配流环上的进水孔或回流孔相通,另一端和活塞组件相通。

网友:
非常正确就是这意思.........................

网友:
看外形怎么看 怎么像离心泵,不知道里面结构是什么样子?

网友:
水马达没听过。图也看不出机构,

网友(2011-11-30):
液压马达倒是见过   齿轮的  滚道的  水的没见过 期待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