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图纸那些地方有错,或不足的

楼主(2011-10-04):
我不知道怎么让这个免费下载,各位不好意思!

网友A: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了,看不清楚。

哦,我第一次发帖子,不知道怎么把它搞大。

网友:
你能把轴的公差圈都标出来,但是图太小了看不清楚,技术要求都有,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真的看不清,本身图片的问题。你的图片本身就太小,抓图的时候尽量抓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看不清,本身图片的问题。你的图片本身就太小,抓图的时候尽量抓个大的。

那我把它整大点,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
算你狠!都给拆了!呵呵!

网友B:
看了一下!现在的图纸要求不太严格,你轴的图纸最大的毛病轴的基准太多,就你的图纸来讲有A和D两个基准就可以了,其他的轴段可以限制同轴和跳动。装轴承的轴段台阶不清根吗?螺纹和光轴段应该有退刀槽?暂时看出这些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现在的图纸要求不太严格,你轴的图纸最大的毛病轴的基准太多,就你的图纸来讲有A和D两个基准就可 ...

哦,谢谢了!这个是个重载的轴,光轴我原想清根的,怕引起失效。
我真不会怎么选基准。谢谢滚刀鱼指点!一定好好思考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谢谢了!这个是个重载的轴,光轴我原想清根的,怕引起失效。
我真不会怎么选基准。谢谢滚刀鱼指点! ...

我比较关心那张小的图纸上面有哪些错。

网友C:
如果零件前半部是一次装卡的基准相对理论轴线就可以,不用那么多,图上有很多小问题,比如4里面的角度没有,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位置度,再有行为公差可以引入包容原则,等等...

个人感觉这个轴应该也是要有轴承的吧,可是关于轴承的行为公差都没看到...(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零件前半部是一次装卡的基准相对理论轴线就可以,不用那么多,图上有很多小问题,比如4里面的角度没有, ...

嗯,前面那个确实要轴承,装在两处直径110的地方左端承载,右端安装有个链轮。我只知道装轴承的地方,要求端面跳动和轴的圆柱度。下来真要认真学习一下。
那个小图不要轴承。
谢谢你!

网友D:
尺寸画得太多了 ,应该选择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画得太多了 ,应该选择基准

应该不够多哦,退刀槽都没画。

网友E:
应将装轴承位置B、c设为基准备面,你的A、D基准是多余的,重复了,装链轮的轴端跳动基面改为B和c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将装轴承位置B、c设为基准备面,你的A、D基准是多余的,重复了,装链轮的轴端跳动基面改为B和c面

多谢指教!

网友:
13.jpg图中的两端轴应该有同轴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