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十字联轴器园的中心如何定位???

楼主(2011-10-04):
铣一个宽65的沟槽,中心位如何定,设备是普铣,我师傅的做法是眼睛看,请问还有更好的做法没

网友:
没对称度要求,难怪你师父说用眼睛看,加上对称度0.08试试。

网友:
用三爪卡盘,夹得试试。。。。。。

网友:
夹对刀棒,用X和Y轴分别碰对刀棒,计算后就可以找到中心,完成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