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选取油压表、油温表、液面计等仪表

楼主(2011-10-04):
  目前正在做一个收割机驾驶室内的布局设计,要布置一些仪表之类的东西。之前我上网查过,仪表种类繁多,参数也一大堆,而且我对选用仪表的依据不了解,可参考的资料也没有,弄了好几天进展缓慢。故发帖提问,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要用的仪表有(电压取24V):
       1.油温表。用于测量液压油的温度,估计80°C。准备用量程可达150°C的。最低的话,是不是低些好?

       2.油压表。不知选多大的量程好。要不要考虑瞬时过载压力?系统的额定压力是14MPa。还有个参数是温度,不知用多大的好(预计油温是80°C),要预留多少余量。

       3.水温表。之前被建议用0——120°C的,但很多厂家的都是从20---40°C开始测量的。

       4.液面计。收割机行走过程有部分机构需要抬起来。液面计主要是测量抬起机构到地面的距离,读数部分是挂在驾驶室左上角的。我看过一种液面计居然有7个参数!!比如最大压力,介质温度,材质类型(不锈钢、铝合金等),样式(板式、玻璃管式、浮子式、磁性式),类型(插入型、保温性、耐腐蚀型、插入耐腐蚀型等)。除了测量范围(取600mm左右),其他的都不确定。

       5.转速表。发动机转速为2600r/min。应怎样选取量程。

       此外附加问一个问题,还有几个三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的开关控制也要布置在驾驶室。为方便操作,想用一个开关控制一个换向阀,可行么?有合适的开关推荐吗?

      暂时就这样,可能还有一些疏漏的参数没考虑到。欢迎各位前辈给点意见建议。谢谢!

网友(2013-12-17):
空制原倾件应大于系统原件的%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