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社友——包覆特征该如何标尺寸?

楼主(2011-10-04):
圆柱体上弧槽两端成90度,两条弧槽成180度

  现要只想到标展开图(另外绘制一个)

  不知道这样标有没有什么问题,请社友赐教,
  以往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样的图纸呢?
  希望得到社友的帮助。
    谢谢!

网友:
在外圆柱表面展开图上标注

网友:
没遇到过,我想也是在展开图上面标注。

网友:
怎么编程方便就怎么标注 一定要明了。

网友:
我感觉 对与复杂的图形  就是抛  各个面抛开  然后标注

网友:
我想不管怎么标,你要给出起点和终点,槽宽,溅开线角度或螺距。我想这个有点难做,要上加工中心吧。然后,看加工设备,需要那几个关键尺寸。不是一般机器可以搞的

网友:
没见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