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5Mn钢攻1/8-27NPSF螺牙使用什么样的丝攻会好

楼主(2011-10-04):
我现在用高速钢的,。下排屑,导轨牙5牙,下孔径8.7。攻的时候二三个就会烂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我的丝攻选择的不对,如果是,有什么好的推荐,我用数控铣床,还有手动攻牙机都试了不行。

网友:
用硬质合金丝攻试下咯。

网友:
              合金的丝攻试试

网友:
美制 直管螺纹丝锥
  硬质合金较好

网友:
以下为较常用之美制平行管螺纹用丝攻(NPSF)的规格。
    备注1:螺丝攻材质:HSS-E。
    备注2:切削刃倒锥牙数:5牙。
    备注3:适用被削材:碳钢、合金钢、铜、铝、锌等材料。
HSS-E是钴高速钢的代号,属于高性能高速钢,主要规格有M35和M42,其热处理硬度可达66~69HRC,比通用的HSS高速钢(硬度63~66HRC)耐用度高,韧性有所下降。

网友A:
HSS是高速钢High Speed Steels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HSS-E是高性能高速钢,含钴较多,耐磨性和切削性能明显高于普通高速钢。多用于制作刀具,如钻头。

网友:
好东西哦,大家不要光看不顶

艺术签名设计免费版 免费艺术签名设计 个性签名设计 www.ak407.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SS是高速钢High Speed Steels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HSS-E是高性能高速钢,含钴较多,耐磨性和切削性能明 ...

兄弟HSS-E的E是日本丝锥特有的材料,这个E不是钴,是矾,请注意!钴的定义式Co

网友:
LZ选用的丝锥不知道什么牌子,本人做刀具10年了,你这个参数里有疑问的是你下孔径太大了,按照理论值不使用铰刀的情况下达到ANSI G级精度应该用8.33的下孔。如果还有疑问请打我电话:18721990664,另外25Mn并不是什么多硬的钢,如果不做调质差不多就是25#钢,无须什么硬质合金丝锥!

网友:
楼主的材料是底碳的,断屑排屑可能存在问题,试试挤牙丝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HSS-E的E是日本丝锥特有的材料,这个E不是钴,是矾,请注意!钴的定义式Co

(⊙o⊙)…HSS-E是高钴高速钢,一般指含钴量2%以上,国际上称之为高性能高速钢(HSS-E)。矾代号是V。

网友:
引用 网友C:
(⊙o⊙)…HSS-E是高钴高速钢,一般指含钴量2%以上,国际上称之为高性能高速钢(HSS-E)。矾代号是V。

哎~这个没啥可争的~你可以找OSG样本或者YAMAWA样本自己去看看~HSS-Co这个才是含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