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铣床或者车床镗轴承位?

楼主(2011-10-04):
需要自己做一个轴承座,单个,
轴承座长60MM,两头各需固定一个30204的轴承,为了拉紧轴承,轴承座通孔的中间必须比轴承位小一些。
请教如何用铣床或者车床镗这两个轴承位,才能有比较好的同心度。

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在车床上镗孔比较合适,要保证同心度,可否让车床直接车通到位,在加工一个套子过盈配合,保证你所需的尺寸。

网友:
用车床加工同心度比较好。轴承座初加工后对好中心固定在中托板上,镗刀杆一夹一顶装夹,轴承座不动,用正反走刀来镗削加工两头的孔,就可以保证它们的同心度。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同样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所说的方法!
用套子的方法比较经典,难点是如何在卡盘上安装工件,因为工件是正方体,孔也不在正中间。我昨天用我的四爪卡盘试了试,正好没法夹,不知在卡爪上垫什么东西,是不是安全?
在中拖板上装工件,最大的问题是,车床的中拖板,设计是承受向下的力,当受力向上和左右时,大拖板有一定的间隙的,这个不能和燕尾的导轨相比。到底有多少偏差呢?
我在设想另外一种方法,芯棒法。当镗好中间和一边的轴承位后,在卡盘上车一个和中间孔紧配合的芯棒,并有一个轴承位的台阶,让后,翻转轴承座,和芯棒配合,车另一边的轴承座。不知道这样方法有多少精度?我自己没经验啦。

网友:
可以,注意保证孔与肩面垂直,孔配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