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发电机如何连接链轮以及固定?

楼主(2011-10-04):
本人完全新手,才接触这些,望各位赐教了。

我有一个小发电机见下图,想通过自行车链条带动它发电,请问我该如何将此发电机与链轮连接呢?  小发电机的轴直径是6mm,截面是圆形但是切掉一部分,图中粗略画了一下。 还有就是我这个小发电机该如何固定呢?它身上只有图中能看到的2个凹槽。 谢谢!

网友:
楼主没有搞错吧,这个是直流24V的电动机。
逆输入发电所得也是直流电,电压会随着转速而变,转速过快会烧毁的说。

楼主:
电压确实是会随转速变化的,实测空载的时候可以到38伏。

原来这个东西是电动机?还会烧毁? 我看有用这个做手摇电机的.... 避免广告嫌疑只贴个图,淘宝搜到的,参数和我这个基本一样

上面黑色的部分是摇臂~

网友:
期待高手解疑,怎么区分?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下,应该就是一种东西,又可以当电机用,又可以发电~

楼主:
暂时先不用考虑烧毁的问题,请问如何和链轮固定呢?

网友:
把那个轴被铣了一边的那,拿去堆焊。然后在上车床车圆,就可以铣个键槽,链轮上也可以插个键槽。

网友(2012-03-24):
我晕,那为什么不直接利用那个已经铣了的地方作为键槽呢,还堆焊再铣标准键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