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区别

楼主(2011-10-05):
请教HG68 HL68 HM68液压油有什么区别?希望大家给点资料,谢谢。

网友:
液压油的分类、牌号划分及规格

--------------------------------------------------------------------------------
   (一) 液压油的分类与牌号划分:
    液压油的种类繁多,分类方法各异,长期以来,习惯以用途进行分类,也有根据油品类型、化学组分或可燃性分类的。这些分类方法只反映了油品的挣注,但缺乏系统性,也难以了解油品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
    1982年ISO提出了《润滑剂、工业润滑油和有关产品---第四部分H组》分类,即ISO 6743/4一1982,该系统分类较全面地反映了液压油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
    GB 7631.2一87等效采用ⅠS0 6743/4的规定。液压油采用统一的命名方式,其一般形式如下:
        类—品种  数字
         L  Hv     22
    其中:L--类别(润滑剂及有关产品,GB7631.1)
          HV--品种(低温抗磨)
          22--牌号(粘度级,GB3141)
    液压油的粘度牌号由GB 3141做出了规定,等效采用ISO的粘度分类法,以40'C运动粘度的中心值来划分牌号。

    (二) 液压油的规格、性能及应用:
    在GB/T7631.2一87分类中的HH、HL、HM、HR、HⅤ、HG液压油均属矿油型液压油,这类油的品种多,使用量约占液压油总量的85%以上,汽车与工程机械液压系统常用的液压油也多属这类。
    以下分别介绍其规格、性能及其应用。
    l.HH液压油
    按GB 7631.2一87分类,HH液压油是一种不含任何添加剂的矿物油。这种油虽己列入分类之中,但在液压系统中己不使用。因为这种油安定性差、易起泡,在液压设备中使用寿命短。
    2.HL液压油(也称通用型机床工业用润滑油)
    l)规格 HL液压油是由精制深度较高的中性基础油,加抗氧和防锈添加剂制成的。HL液压油按40C运动粘度可分为15、
22、32、46、68、100六个牌号。
    2)用途
    HL液压油主要用于对润滑油无特殊要求,环境温度在O’C以上的各类机床的轴承箱、齿轮箱、低压循环系统或类似机械设备循环系统的润滑。它的使用时间比机械油可延长一倍以上。该产品具有较好的橡胶密封适应性,其最高使用温度为80’C。
    3)质量要求
    (l)适宜的粘度和良好的粘温性能。要求油的粘度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小,即温度变化不致影响液压系统的正常工作。
    (2)具有良好的防锈性、抗氧化安定性。
    (3)其有较理想的空气释放值、抗泡性、分水性和橡胶密封适应性。
    4)使用注意事项
    (l)使用前要彻底清洗原液压油箱,清除剩油、废油及沉淀物等,避兔与其他油品混用。
    (2)本品不适用于工作条件苛刻,润滑要求高的专用机床。对油品质量要求较高的齿轮传动装置、液压系统及导轨,应选用中、重负荷齿轮油、抗磨液压油或HG液压油。
    (3)本油品代替机械油用于通用机床及其他类似机械设备的循环系统的润滑,经济效益显著,能延长换油周糊,平均节约润滑油1/3-1/2。
    3.抗磨液压油(HM液压油)
    l)规格 ,
    抗磨液压油(HM液压油)是从防锈、抗氧液压油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有碱性高锌、碱性低锌、中性高锌型及无灰型等系列产品,它们均按40'C运动粘度分为22、32、46、68四个牌号。
    2)用途
    (l)抗磨液压油主要用于重负荷、中压、高压的叶片泵、柱塞泵和齿轮泵的液压系统J目YB一D25叶片泵、PF15柱塞泵、CBN一E306齿轮泵、YB一E80/40双联泵等液压系统。
    (2)用于中压、高压工程机械、引进设备和车辆的液压系统。如电脑数控机床、隧道掘进机、履带式起重机、液压反铲挖掘机和采煤机等的液压系统。
    (3)除适用于各种液压泵的中高压液压系统外,也可用于中等负荷工业齿轮(蜗轮、双曲线齿轮除外)的润滑。其应用的环境温度为一10'C-40’C。该产品与丁腈橡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3)质量要求
    (l)合适的粘度和良好的粘温性能,以保证液压元件在工作压力和工作温度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得到良好润滑、冷却和密封。
    (2)良好的极压抗磨性,以保证油泵、液压马达、控制阀和油缸中的摩擦副在高压、高速苛刻条件下得到正常的润滑,减少磨损。
    (3)优良的抗氧化安定性、水解安定性和热稳定性,以抵抗空气、水分和高温、高压等因素的影响或作用,使其不易老化变质,延长使用寿命。
    (4)良好的抗泡性和空气释放值,以保证在运转中受到机械剧烈搅拌的条件下产生的泡沫能迅速消失;并能将混入油中的空气在较短时间内释放出来,以实现准确、灵敏、平稳地传递静压。
    (5)良好的抗乳化性,能与混入油中的水分迅速分离,以免形成乳化液,引起液压系统的金属材质锈蚀和降低使用性能。
    (6)良好的防锈性,以防止金属表面锈蚀。
    4)注意事项
    (l)要保持液压系统的清洁,及时清除油箱内的油泥和金属屑。
    (2)按换油参考指标进行换油,换油时应将设备各部件清洗干净,以免杂质等混入油中,影响使用效果。
    (3)储存和使用时,容器和加油工具必须清洁,防止油品被污染。
    (4)该油品主要适用于钢-钢摩擦副的液压油泵。用于其它材质摩擦副的液压油泵时,必须要有油泵制造厂或供油单位推荐本产品所适用的油泵负荷限值。
    4.HR、HG液压油
    HR液压油是在环境温度变化大的中低压液压系统中使用的液压油。该油具有良好的防锈、抗氧性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粘度指数改进剂,使油品具有较好的粘温特性。该类油由于用量小至今尚未大力开发,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HG液压油原为普通液压油中的32G和68G,曾用名为液压导轨油,该产品是在HM液压油基础上添加油性剂或减磨剂构成的丶一类液压油。该油不仅具有优良的防锈、抗氧、抗磨性能,而且具有优良的抗粘滑性。该产品主要适用于各种机床液压和导轨合用的润滑系统或机床导轨润滑系统及机床液压系统。在低速惰况下,防爬效果良好。目前的液压一导轨油属这一类产品。
    5.HⅤ、HS液压油(低温液压油)
    l)规格
    这是两种不同档次的液压油,在GB 7631.2一87中均属宽温度变化范围下使用的液压油。此二类油都有低的倾点,优良的抗磨性、低温流动性和低温泵送性。HV、HS液压油按基础油分为矿油型与合成油型两种,按40。C运动粘度,HⅤ油分为15‘22、32、46、68、100六个牌号?HS油分为15、32、32、46四个牌号。
    2)用途
    (l)HⅤ低温液压油主要用于寒区或温度变化范围较大和工作条件苛刻的工程机械、引进设备和车辆的中压或高压液压系统。如数控机床、电缆井泵.以及船舶起重机、挖掘机、大型吊车等液压系统。使用温度在一30’C以上。
    (2)HS低温液压油主要用于严寒地区上述各种设备。使用温度为一30'C以下。
    3)质量要求
    (l)适宜的粘度。
    (2)良好的极压抗磨性能。 ?
    (3)优良的低温性能,倾点较低,能保证工程机械或设备在寒区或严寒区环境下易于启动和正常运转。
    (4)优良的粘温性能,粘度指数均在130以上,保证液压设备在温度变化幅度较大的情况下得到良好的润滑、冷却和密封。
    (5)良好的抗乳化性和防锈性能。
    (6)良好的氧化安定性、水解安定性和热稳定性能。
    4)注意事项
    (l)低温液压油是一种既具有抗磨又具有高低温性能的高级液压油,应注意合理使用。
    (2)低温液压油不能用于有银部件的液压设备。
(3)HV油和HS油由于基础油组成不同,所以不能混装混用八以免影响使用性能。其它注意事项同HM液压油。

液压油的牌号主要有:按油品类型分类,有矿油型、合成油型和含水液型三种; 按可燃性分类,有易燃、难燃、不燃三种;按化学组成分类有矿物油、高水基液、水包油乳化液、油包水乳化液、合成烃、聚醚、有机酯、磷酸酯、有机硅、卤代烃等数种。其中用量最多的是矿物油型和合成烃型。国家技术标准11118.—94规定了五种系列产品标准,即HL、HM、HG、HV和HS,与国际通用标准ISO分类相同。其组成及油名, 如下表:

标准分类 油品名称 组成
HL 通用机床油 具有防锈抗氧性能的精制矿物润滑油
HM 抗磨液压油 具有防锈抗氧、抗磨性能的精制矿物润滑油
HG 液压导轨油 具有防锈抗氧、抗磨和抗粘滑性的精制矿物润滑油
HV 低温液压油 具有防锈、抗氧、抗磨性能,加增粘剂的精制矿物润滑油
HS 合成烃低温液压油 具有防锈抗氧、抗磨性能的合成烃油

以上五种产品,按40oC运动粘度共分41个级号。
HL:一等品有15、22、32、46、68、100六个级号
HM:一等品有15、22、32、46、68、100六个级号
HG:一等品有32、68两个级号
HV:一等品也有10、15、22、32、46、68、100七个级别
HS:优等品、一等品各有10、15、22、32、46五个级别

网友(点评):
不知道变压器油算不算液压油的一种,我看很多设备里面充的变压器油

网友:
网上搜的,供你参考。

网友:
好像HG68是导轨油的型号吧,HM68是抗磨液压油

网友:
说得挺详细的。。。。。。

网友:
不错的资料值得收藏啊

楼主:
谢谢 很全面哦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学习一下。
我们厂一直用的壳牌46#液压油,不知道属于哪个类型!!
变压器油是25#

网友A:
HL液压油的基础油是精制矿物油加有改善防锈性和抗氧化安定性的添加剂,并辅以抗泡剂等,故又称为防锈抗氧化液压油。具有良好的防锈性和抗氧化性,其空气释放能力、抗泡性、分水性和对橡胶密封材料的适应性也较好。HL液压油有事液压系统工作介质中使用面最广、供应量最大的液压油品种,常用于低压液压系统、柱塞泵,但不适用于叶片泵。

HM油是在HL油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了极压抗磨性,因而,抗磨性好是其突出特点,适用于低、中、高压液压系统。

HG液压油是在HM油基础上加入抗黏-滑添加剂(油性剂或减磨剂)制成。此品种不仅有良好的防锈、抗氧化、抗磨性能,而且具有良好的抗黏-滑性。在低速下防爬效果好,适用于液压及导轨润滑合用一个系统的精密机床上。

至于68是指40℃时该液压油运动黏度平均值为68mm²/s。

网友:
引用 网友A:
HL液压油的基础油是精制矿物油加有改善防锈性和抗氧化安定性的添加剂,并辅以抗泡剂等,故又称为防锈抗氧化 ...

最后是68mm²/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