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有proe manikin人体模型库?

楼主(2011-10-05):
哪位朋友有proe manikin人体模型库?在网上找不到,不知道哪位朋友有,请发到我的邮箱shanminghe@126.com,或者告诉我下载地址也行。

网友A:
呵呵!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发过了类似的求助,没有解决呢!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roe呢,4.0和5.0的不是都自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roe呢,4.0和5.0的不是都自带了吗?

我用的4.0 啊,但我怎么找不到呢,在哪个文件夹里啊?

网友(点评):
5.0里面装配默认就是有这个库的,4.0可能不同的版本不一样,我用过的4.0都没有这个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前一段时间已经发过了类似的求助,没有解决呢!

呵呵,解决时记得分享啊!

网友C:
proe5.0 这个库是自带的吧,其他的版本还真是不清楚

网友:
高手们,咋样才能调用库里的模型?小弟没使用过。望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0 啊,但我怎么找不到呢,在哪个文件夹里啊?

我一般是在verycd里下proe,要不你去找找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带的吧,proe4.0里面也带得有

网友:
安装5.0,马上就看得到,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

楼主(2011-12-22):
引用 网友C:
proe5.0 这个库是自带的吧,其他的版本还真是不清楚

对的,5.0自带,4.0没有

网友:
高手们贴个图出来看看!谢谢

网友(2014-04-17):
下载地址:
h t t p ://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1412485597
可用于 Creo 1.0/2.0, Pro/Engineer 4.0 M060以上, Pro/Engineer 5.0

安装方法:
解压后,在config.pro中加上“ptc_manikin_library_path”和“ptc_manikin_posture_path”两项。它们的“值”分别是人体库的路径和姿势库的路径即可。例如我把人体库放在D盘的根目录,那么人体库的路径为:“D:\ptc_manikin_lib”姿势库的路径为:“D:\ptc_manikin_lib\Postures”。

这个版本有 53 个人体模型,56 个 macro 姿势,91 个 micro 姿势

网友(2015-08-18):
同求 能给我发一个吗 1170557783@qq.com

网友(2016-04-20):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啊,贴子写好了点发送却不见了,不知是不是级别低了

网友(2016-06-28):
谁可以给我一个人体模型库吗?谢谢!邮箱sunny_ding@yeah.net

网友(2016-11-21):
百度那个失效胃
求下载地址或链接
邮箱gemiusuny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