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MnMo7能够淬火吗?

楼主(2011-10-05):
42MnMo7能够淬火吗?淬火硬度最高能够达到多少?请行家指教。

网友:
俺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据了解是可以淬火,HRC  45-55,要这么硬做什么呢?做齿轮和轴的钢材,一般都做调质处理。) x( j  J! H0 |. H+ v
这种钢的钢管用做地质钻杆时还得进行回火处理。

楼主:
谢谢指教,但我希望能够达到HRC60

网友:
淬火是肯定可以的,只是你的60硬度,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