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轴上怎么编程序啊?

楼主(2011-10-05):
目前普通立式加工中心上有一个第4轴(台湾谭佳),想要加工刻度盘(有刻度和数字),请问怎么编程啊?
因为要4轴联动,因此不知道怎么编程!!!
求高手,,,,,,,,,,,,,,,,,,,

网友:
用雕刻机好了,用什么四轴,要是批量上千找我给你压出来

楼主:
本来是外发用雕刻机的,现在设备空闲想自己做

网友:
可以做的,先把刀具选好,把数字分好段,再进行编程!注意要装夹好

网友:
先把中间的孔铣了,做个和孔一样的芯棒装在4轴上··然后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一圈50刻度  也就是4轴转7.2度 一刻度      G90G00A7.2···然后刮一刀··

楼主:
刻度这样铣没关系,但刻字的话,深度都不一样了啊。。。。。。。。。。。。

网友(2012-06-11):
用图形展开,在进行2D编程加工。非常简单的。_多轴机械论坛

网友(2013-03-09):
用MASTERCAM,把工件展开例如外圆100,那100*3.14,然后把线画出来,10根就314/10,然后编程序用外形铣削,刀具补正关,旋转轴选Y,然后输入旋转直径皆可

网友:
没见过好个功能。见识了。。。

网友:
那就用UG软件编程 有B轴 旋转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