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是锻造企业,如何去联系业务?

楼主(2011-10-05):
我是业务新人,
我公司是锻造企业,拥有560kg的自由锻,3t空气锤,1500t摩擦压力机配切边机,2500t的摩擦压力机配切边机。

想请教职场老人,如何去联系业务?

谢谢  , 期待答复   。

网友A:
把你能打的件做一个图册,先分析一下,比如汽车件,万向接头,缸件,根据分类找相关行业的家伙,

剩下就是水面底下的事情了,你做销售,应该懂这个,不需阿拉说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能打的件做一个图册,先分析一下,比如汽车件,万向接头,缸件,根据分类找相关行业的家伙,

剩下就 ...

非常感谢   你的指点

网友:
摩擦压力机冲小齿轮比较好,找那公司需要大量齿轮比如汽车行业,或自行车道链轮,轴瓦,空气锤是锻打用的,现在一些设备上面的轴非常水,就是没有锻打,没有调质,空气锤在一些设备生产厂家做需对零件大多需要锻打,这些设备几乎都是需要找机械设备制造厂家所需的加工

网友:
联系方式是好多  上次有人问过我认识搞锻造的不

网友:
怎么不留个联系方式了

楼主:
13705379505  秦显斌

网友:
先了解自已所要销售产品的使用厂家,然后最通过渠道上门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