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粉末的注射机和做塑料的注射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05):
关于MIM的工艺,请问

做粉末的注射机和做塑料的注射机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
塑料注射机是利用螺杆原理使得塑料在料筒里高温塑化后用高压将塑料射出以达到充满型腔的目的。至于您说的粉末不知道是什么粉末,金属的呢还是其他物质,就无法解读了!

网友:
塑料的是注塑机和挤出机,没听说过注射机,如果粉末颗粒的塑料也是用注塑和挤出机,注塑是注塑成型,是你要什么样的东西在装上做那东西的模具装在注塑机上,挤出机就是造颗粒的

网友:
MIM工艺用的就是做塑料的注塑机。

楼主:
MIM工艺直接用的就是做塑料的注塑机就可以吗?我好像听说要进行一些改装的哦!

网友:
基本没有区别,除了粉末注射机螺杆磨损比较严重,条件可以的话最好使用耐磨材料的螺杆,不方便的话用普通螺杆也行。

网友(2012-02-19):
没有差别,主要选螺杆赖磨的,

楼主(2014-03-06):
那里有做金属粉末的螺杆啊?

网友:
粉末冶金是一层层铺上去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2015-03-16):
六楼说得对,其他一样,螺杆要定制(可以镀铬什么的)。推荐日精 哈哈

网友(2015-07-29):
没有什么差别,粉末就是对螺杆损伤比较大。

网友(2022-09-15):
其他不懂,我会说我了解到的一点:螺杆压缩比相较塑料注射低。巴斯夫catamold的说明上推荐使用低压缩比三区螺杆(压缩比1:1.6最好,最大1:2),常用螺杆直径18-25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有做金属粉末的螺杆啊?

找积康,以前帮富驰批量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