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取电机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1-10-06):
我没做过电机选型,对电机选型存在很多疑问。想请教各位前辈。
当不知道功率的情况下怎么选取电机啊?

例如,只知道钢卷重10t,内径450mm,宽1000mm,轴向水平放置,以恒定的线速度转动(假设0.2m/s)的情况下,如何选取电机使其达到要求?

是要先算转动惯量,和转矩吗进而确定功率再选取电机吗?

转动惯量好计算,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这个转矩,是需要知道电机达到同步转速的时间是多少来确定转动的加速度吗?

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参见上面的帖子,以后发帖查查看看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
不同电机效果不同,有的电机相同的也不同

网友:
不同的电机,扭力,超负载,用何种机构驱动,结果差别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