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线径304不锈钢弹簧热处理

楼主(2011-10-06):
向各位前辈请教:0.6线径304不锈钢弹簧热处理是先淬火后调质吗?有人讲,只要普通的回火就可以了
怎样的热处理才可以增加扭簧的工作寿命呢?请各位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不能通过热处理方法改变它的力学性能,只能采用冷变形的方式进行强化。

楼主:
谢谢你。那请问怎样才可以提高不锈钢扭簧的弯曲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