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奥泵与发动机对接的连接盘壳体崩裂~~求助!

楼主(2011-10-06):
一台yz18c单缸轮,先出现动力不足,后发现行驶泵的法兰被打缺了。尼龙盘的内齿被磨光了,联轴器没有坏。换了新的同型萨奥后,工作了五个小时,又出现了法兰连接盘被打坏。泵本身没有问题,只有泵壳出现了破损。正在思考原因所在,望大虾给点提示!拜谢

网友A:
以不才的愚见,请检查同轴度和运行时的震动情况,是否超出允许范围。

网友B:
这个肯定要看现场了,没到现场,乱猜不行啊,阿拉要是到现场,大概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要看现场了,没到现场,乱猜不行啊,阿拉要是到现场,大概能知道,

大虾,留下电话,我现场联系你,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不才的愚见,请检查同轴度和运行时的震动情况,是否超出允许范围。

你是指的发动机曲轴的安装同轴度?运行的震动现在已经不好查了,以为已经损害了一个牙子,再震动肯定都损坏了,要想个好点的检测方法才好,大虾你觉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的发动机曲轴的安装同轴度?运行的震动现在已经不好查了,以为已经损害了一个牙子,再震动肯定都损 ...

我是指 发动机输出轴 和 泵轴 的同心度,这个在安装时就应该检查,直接或间接都可以。
我现在只能想到这些,希望对你你有点帮助。再深究我就不知道了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指 发动机输出轴 和 泵轴 的同心度,这个在安装时就应该检查,直接或间接都可以。
我现在只能想到这 ...

哦,了然,我们已经做了打表的准备,但是这个是双联泵,难度还是很大的。况且这种安装的案例比较多,出现打泵的这是第一次。应该还是要往特别的地方考虑。暂时也是只想到了这个。

网友:
我看这个情况需要由供货商来解释

网友:
检查一下法兰面是不是有凸起   或旧泵撞击的痕迹   既然泵没问题那就重点检查一下连接处  和发动机

网友:
泵体出现碎裂,这个力可不小!!能给出这么大的力的地方应该没几个!单转电机,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比如震动,传动轴有无摇摆!!!

楼主:
现在确实想的比较多的是传动轴摆动这种情况。现在苦于不敢乱动啊。伤脑筋

网友:
都是高手了,受教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安装造成传动轴径向力过大,导致泵损坏。在安装运行初期,泵有异响吗?油温高不高?

如果是万向节连接,建议楼主仔细看看万向节的安装要求;如果是直接与发动机输出口连接,就要注意检查同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