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草图中的尺寸

楼主(2011-10-06):
请教各位师傅 如何把第一张的图圆的坐标改为中心线的角度
如何把第二幅图的135°改为第三幅图的45°

网友:
   你可以先作出不带孔的实体,用孔工具来搞 孔工具里选主参照选这个平面,径向。次参照选轴 和 参考平面

也可以在草绘时先画一个通过原点 和圆心的中心线 接下来  角度 鼠标左键点创建定义尺寸 依次点选 中心线 TOP

网友:
你自己画的先后顺序不同,软件会自动添加些约束,自然有的就不能修改了。

网友:
切换到草图 将135 去掉 重新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