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works 如何画空间方程式曲线?

楼主(2011-10-06):
如题,以前用的是UG,现在学solidworks,但是不知道在哪里画空间方程式曲线。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11-10-9 20:18):
找到了,做事不细心。在3d草图里面有个方程式驱动曲线。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A:
空间? 我就看到画草图的那个界面有个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 我就看到画草图的那个界面有个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那么只看到xOy平面的啊,没看到三维的在哪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只看到xOy平面的啊,没看到三维的在哪画。

我也没看到  你最好自己到选项里面找找看有没有那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到  你最好自己到选项里面找找看有没有那个按钮~

是组合的曲线?有点假?

网友:
不清楚了~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