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里的高手说一下里面的小槽怎么加工?

楼主(2011-10-06):
高手说说这模具里的小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这社区里有人能做出来吗:

网友:
个人认为做一个工装,上车床车一个整体,后面用线割割成两半!

游客

网友(点评):
www.wwpiano.com/Book/893/ 炼金之凰

网友(2012-06-12):
顶!

网友(2011-10-06):
可以将左右两块组合在一起,在车床上加工出来。

网友:
LZ的东西怎么象猎枪的铅弹啊.
以前直接用竹筒浇的.

网友:
镗的内槽孔吧,就像镗那种润滑的油线一样,只是个人感觉,请大家指正。

网友:
能做出来的人应该不少

网友:
是一个板   小曹可以用小型的内切断刀   做好了  在线割吧

网友:
用火花机打啊!!!!!!!!

网友:
2个合并做个夹具车出小槽

网友:
批量生产的话就做一把异种铣刀,就是像那工件样子的,然后就铣呗。

网友(2012-04-05):
同意二楼的观点。不难的

网友:
许多方法可以加工:车+线切;磨削专用刀具数控铣;镗铣加工;模锻等。

网友A:
这个是铅弹钳吧  以前见过有人拿老虎钳做

网友:
简易的压铸模具。型腔开粗加工然后用电级放电精加工,然后抛光。

网友:
如果沟槽没有什么特别形状,可以先加工一睂整圆,再线切割成两半

网友(2012-05-07):
这个应该方法很多啊。车也可以。加工中心也可以。镗床。也可以。电火花也可以啊。

网友:
车→线切割

网友:
在数控铣床上镗好后线切割对半开...己见...

网友:
普车 车就是了

网友:
这个是先整个做好   然后线切割  简单的模具

网友(2012-06-09):
车一个电极,用电火花打不就行了吗,最后线切割对剖就成。

网友:
先在一个整体上加工这个孔,再用线割分成两块

网友:
呵呵,直接用铣床就可以加工出来
加工好六面,然后铣出半圆
在做把镗刀,从侧面进刀,槽就出来了 ,有几个槽都不怕
我以前加工的比这还小,都OK了
所以没问题

网友(2012-07-17):
车也行,火花机打也行,

网友(2012-09-06):
火花机也能打出来,不过没上面说的做工装用车床加工的速度快。

网友(2012-10-21):
直接车就行了,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东东,是通孔的,我们还是用普通车床加工的

网友(2012-12-16):
兄弟人间正道是沧桑  少了膛线  子弹走正道吗

网友:
用磨床加冲子成型器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车床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两块方钢加工后合在一起用罗栓连在一起,用车床加工后,把罗栓孔去掉。

网友(点评):
两块板中间要加1mm左右的薄铁不然车完,使用的时候没法加紧了

网友(2013-03-31):
镗床加工就可以。

网友:
一个钢板,铣出外形,车床用四爪卡盘夹住找正车出内孔和槽,线切割从中间割开!

网友(2013-05-02):
见识了。科技好神奇

网友:
现车+线切割

网友:
夹在一起。用车床加工

网友B(2013-07-24):
这是把浇注铅弹钳,子弹也是小口径的,外径可能是5.56的,这么小,车和镗都是不现实的,唯一只能电脉冲。

网友:
工装车,后线割

网友:
40楼才是高手~这种模具都是用电火花打出来的。

网友:
电火花精度低了,电解加工靠谱点而且效率高,

网友:
老板玩小嘴巴的

网友:
楼主做的不会是铅蛋吧,这个用电火花加工零度比较高

网友(2013-09-01):
车了在线割

网友(2014-07-16):
电火花打槽,精雕机刻槽都行,是铅弹成型模吗?

网友:
镗出来,再中间割开

网友:
上加工中心用小三面刃铣出来

网友C(2015-03-06):
楼主这东西是卖给美国佬造子弹的吧,这东西肯定是先把两半把合后再一起加工,加工后再割开的,只能是报废。割开后再把合到一起时这个孔就失圆了,线割的把合面能否达到要求?整体加工后定位销该如果处理?

网友(2015-04-16):
铅弹,模具。

网友:
四方件上车床车出内孔尺寸,要比要求尺寸大个十到十五丝左右,车好后钻定位销孔,焊接到钳子把手上再用线切割开,装上定位销就OK!!!

网友(2015-06-09):
铅弹?做这个不违法?

网友(2015-09-19):
气枪铅弹模具。线是车加工的,我们附近有一哥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别人加工了一批枪配件,判了三年。

网友:
违法的东西不要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铅弹钳吧  以前见过有人拿老虎钳做

你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把浇注铅弹钳,子弹也是小口径的,外径可能是5.56的,这么小,车和镗都是不现实的,唯一只能电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东西是卖给美国佬造子弹的吧,这东西肯定是先把两半把合后再一起加工,加工后再割开的,只能是报 ...

好多明白人啊,看热闹

网友(2015-12-21):
1.两块料合并在一起,紧密闭合;2.使用钻床在中间缝处钻孔,留一定余量;3.加工成形电极,直径要比孔小;4.电火花成形加工,打到所需尺寸;即可

网友(2016-03-03):
为什么没人认为是电极放的呢?还有T型刀铣的也可以啊

网友: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