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加热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6):
是否可以利用感应加热的技术对黄铜的材料进行加热,并使黄铜的温度在 300度左右的一个确定数值内(比如270摄氏度)恒温。
黄铜的体积 ,大概为  50 X 50 X 20   mm
即可否利用感应加热的技术 对上述材料 实现快速加热?
高手提供些意见  (加热的温度只要在300-400这样的区间温度), 目的是实现快速加热并维持此温度。

谢谢!

网友:
用一个加热棒,和一个温控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应该可以加热,但温度不好控制,因为感应加热的技术是表层加热。

楼主:
对于这个工件也不需要内部加热
2楼的我们现在就是用的这个  但是响应时间还是嫌长   所以才会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加热方式

网友:
控温系统好就没问题!但是这个还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