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时,怎样避免冷却液流到满地都是??

楼主(2011-10-06):
       如题,请教下高手们,你们通常在下料时,特别是钢管之类的,冷却液会不会流到满地都是?

       例如:两根钢管一起锯时冷却液会顺着两根管的中间沿着逢向外流,还会从管的这一端沿着管内流向管的另一端,搞到车间满地都是,请教下高手们遇到这种情况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笨的的办法是拿(木)塞子把钢管的另一端塞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还有就是用一个容器接着;

楼主:
那样的话还得设计出好几款木塞,之前是用破布堵的,老认为这样不妥,现在在管下面挂了长长的一个斗,呵呵

网友A:
调整好冷却液的流量和浇注位置,可以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好冷却液的流量和浇注位置,可以好很多。

是的,尝试过几次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使两根尾部稍微翘高点.冷却液往低的位置流再拿个桶接就可以了.

网友:
报纸见水就跟泥似的,用它堵吧,好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