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4不锈钢攻M2牙的方法

楼主(2011-10-06):
请教304不锈钢攻M2牙的方法,粗牙,只要攻5MM即可。

网友:
  用电极打吧,或者做专用丝锥!你们的机械工程师有点out了!

网友:
应该慢慢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没有攻过那个那么小的...... 期待高手

网友:
不锈钢小直径攻丝,可以考虑一下用挤压丝锥,相对切削丝锥来说,丝锥没有容屑槽,强度要好很多,再者,不锈钢的塑性好,适合挤牙,记着用好点的攻牙油,加工不成问题,

网友:
用好丝锥,' P5 ~3 Z5 K5 W9 N
慢慢的攻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慢慢来应该没问题吧,我看我们这边师傅都是这样慢慢搞的啊……

网友:
选用  6542高速钢   的      用手慢攻   很简单的哦

网友:
不懂,过来学习下,支持

网友:
通孔盲孔?什么设备?打算使用切削丝锥还是挤压丝锥?

网友:
以前我们攻过M5的美标306不锈钢小法兰,试过很多丝锥都不行,国产的根本就不行,后来买的是日本进口的挤压丝锥,很好用,一支能攻一百多。

楼主:
我现在要做M2X0.4的,难度太大了

网友:
如果是通孔,螺尖丝锥首选。但如果是盲孔,挤压丝锥首选。当然,螺旋槽丝锥也可以,但要选用性能好的。M2基本是螺旋槽丝锥的最小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做M2X0.4的,难度太大了

我有M2*0.4的不锈钢专用丝攻,你这个不小,我的客户用来做手表,几乎的是攻M1.0或M1.2的挤牙丝攻,最小的丝攻0.7,用的效果的不错,qq2276625805电话13510812112

网友(2011-11-17):
先好攻牙油,买好的丝锥,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