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速阀型号,只有图片,谢谢!也不知到是什么品牌

楼主(2011-10-06):
(图片)

网友:
流量 型号 压力
7.5 L/min FR08-20F 24 MPa
22.7 L/min FR10-20F 24 MPa
56 L/min FR12-20F 24 MPa
113 L/min FR16-20F 24 MPa

网友:
不清楚,不过这个阀通径还是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图片也太大。下次另存一下

楼主:
谢谢,大路朝阳!按照您的提示我在海德福斯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