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卡盘,老是一个爪子夹得松

楼主(2011-10-06):
各位师傅们,今天我发现我们数控车的液压卡盘有问题,老是一个爪子夹得松,我精镗完爪子后,工件装夹2..3次就不行了 ,加工的活,老是跳,用表打下,转到那个爪子附近就跳得厉害,不知道想这样的液压卡盘可以修吗? 以前那个卡盘撞过, 是不是撞坏了!~

网友:
可能是质量不好吧,或者换一付硬爪试试

楼主:
可以修吗??我们这个床子用了也就是4个月左右,

网友:
检查卡抓的硬度是否一致,夹紧力不能过大

网友A:
应该不是卡盘的问题  ,应该是软爪修的不好或是压力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卡盘的问题  ,应该是软爪修的不好或是压力不符合

是不是压力过大了 不行啊!~!~

网友:
压力大了  夹具也一样容易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