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一副燕尾槽,求助

楼主(2011-10-06):
我要做一副燕尾槽  宽600  长450  该如何加工啊 ? 自己做的话成本有点高,  能不能请铸造厂做啊?
谢谢!

网友A:
最好选现成的。设计的时候,就先找好。
如果确实要做,也可以找做机床床身铸件的厂家,价格也不会太贵。

网友B:
工况不苛刻的话,也可以做钢板拼接式的。运动部分做外燕尾,导向部分做内燕尾,做成三件拼的:底板+两侧压板(一边销钉固定,一边可微调)。不过一般这样的结构都是用在X轴或Y轴,用在Z轴的话就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不苛刻的话,也可以做钢板拼接式的。运动部分做外燕尾,导向部分做内燕尾,做成三件拼的:底板+两侧压板 ...

是用做平面运动的  不知道能否赐个草图   谢谢

网友(点评):
你看看钻铣复合床,一般都是燕尾槽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选现成的。设计的时候,就先找好。
如果确实要做,也可以找做机床床身铸件的厂家,价格也不会太贵。

一副人家不会做吧。。。。。。。。。。。。。

网友:
最好上图,没有图纸我们怎么帮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做平面运动的  不知道能否赐个草图   谢谢

网友B:
我若是你,就直接买台湾的单轴平台来用,精度好,产品成熟,自做的话,要麻烦很多,还要润滑加油,以及防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若是你,就直接买台湾的单轴平台来用,精度好,产品成熟,自做的话,要麻烦很多,还要润滑加油,以及防尘 ...

我也觉得麻烦   但不知道找什么代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麻烦   但不知道找什么代替

靠,这样的平台网上一搜一大把,有单轴的,双轴的(X,Y),还有三轴的(X,Y,Z),不知道上百度啊,上谷歌啊,阿里巴巴啊,淘宝啊,总是有的,就知道问,论坛里主要是告诉你方向和方法,不是帮你做事!
一点手都不想动,哪有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这样的平台网上一搜一大把,有单轴的,双轴的(X,Y),还有三轴的(X,Y,Z),不知道上百度啊,上谷 ...

我这个要承重几百公斤的    这种不行的

网友(点评):
几百公斤是多少?100公斤?900公斤?差别很大的,我见过别人工作台承重按吨来算的

网友:
你去找下当地的机电设备市场,大小不一的燕尾槽导轨,基本上都有现货的.
去年买过一副200X500的燕尾槽导轨.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张张见识

网友:
原来燕尾槽导轨有现成的买呀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