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拉动不锈钢卷的设计

楼主(2011-10-06):
请问社区里有没设计过水平电镀线或者连续电镀线的社友:
    我目前有个项目是这样的,我朋友的产品就是外面卖的那种宽1.25的不锈钢卷,厚度一般在0.6~1.2mm,那不锈钢卷买回来后他现在是切断成1米的块,然后用龙门方式电镀线吊着电镀,电镀工艺是镀铜后镀镍

    他现在觉得这样效率很低,想让我帮他找能设计的公司或者人,就是像水平方式或者连续电镀方式那样,一卷一卷的生产,整卷放进去,电镀完后整卷收,一般一卷的长度是100米,厂房的长度可以给60M

    基本资料就是这样,不知道有人设计过这样的线,主要是怎么拉动这100米的不锈钢卷

网友A:
60米长度不够,上线的话,设备很长的,不仅镀,还有各种洗,工序很多,投资也不小,技术很简单,没有什么,谁都会玩,

网友(点评):
回 老师 将板立置,镀槽可以成U或W形,这样可以省空间,并且放和收可在同一头。

网友(点评):
请问下老师,有没有可以讲这种卷的板再还原成直的设备,像矫直机一样,我的想法是进生产线前将卷的板拉直,过完生产线再用卷的设备给卷起来

网友(点评):
开卷以后进5辊或7辊矫,标准做法,

网友B:
我以前公司是做拉丝机的,拉丝机前面有个放线机,后面有个收线的,就是人家电线电缆厂里用的,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帮你联系

网友:
998大侠一句"谁都会玩",让我这样只草草翻过表面处理书籍的菜鸟情何以堪~

网友(点评):
回 老师 电镀线的内部不复杂的,逐段依特性来处理,就会变得简单的多了。比较麻烦的是镀液的管理。

网友(点评):
老师是不敢当的。污水处理,电镀液的挥发处理,以及998大侠说的清洗,这些都是要见过琢磨过才能做好的。单讲开卷浸镀和复卷应该相对简单些。

网友(点评):
污水处理有回收法和中和沉淀法等。镀液的挥发一般是加盖和室内控温,再高就含气体回收。清洗主要为酸碱法和清水冲洗,减少在镀槽里发生酸碱中和。槽长和镀速直接关系。

网友(点评):
慢慢玩,什么都玩的了,阿拉玩过全部的废酸,废水,废气的处理,是整个厂子,你踏踏实实玩,一定是可以的,着急,什么都玩不出来。

网友C:
....主要是怎么拉动这100米的不锈钢卷

把这个问题想成像“动车”般的分散动力,当您是坐在动车上,则轨道是往后跑的;镀槽就像动车,料卷如同轨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米长度不够,上线的话,设备很长的,不仅镀,还有各种洗,工序很多,投资也不小,技术很简单,没有什么, ...

回老师,我的想法是LIXOYAO的差不多,将板水平行走肯定不够地方,我也想将板"竖立“的带动,生产线像连续电镀线一样,走U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公司是做拉丝机的,拉丝机前面有个放线机,后面有个收线的,就是人家电线电缆厂里用的,如果有需要, ...

我在深圳这边,不锈钢卷因为是一卷一卷的,生产拉动的时候能否保持不会变形,如果可以,请将联系方式PM我,谢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问题想成像“动车”般的分散动力,当您是坐在动车上,则轨道是往后跑的;镀槽就像动车,料卷如同轨道 ...

抱歉,这两天没上网,我主要的问题是: 由于买过来的不锈钢板是一卷一卷的,如何让不锈钢板处于一个比较竖直的状态,这样我没见过,我以前弄过镀布的,水平方式,但布比较软可以随意调整,但这个是不锈钢板来着,就没什么概念要怎么,请问有这方面的资料或者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问题想成像“动车”般的分散动力,当您是坐在动车上,则轨道是往后跑的;镀槽就像动车,料卷如同轨道 ...

忘记说了,因为这个要电镀表面,所以钢板在槽体里面的要尽量竖直,方便导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深圳这边,不锈钢卷因为是一卷一卷的,生产拉动的时候能否保持不会变形,如果可以,请将联系方式PM我 ...

那是靠你去同步调速了,那个收线机和放线机都是绕的和电线一样,很齐

楼主:
社区里有朋友有相关的设备或者设计的朋友吗,有的话,请联系我下,我深圳这边,QQ260124713

网友(2022-08-23):
感慨,十年前的同行交流真的很友善很认真啊,为啥现在变化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