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内孔加工单键,求助

楼主(2011-10-06):
谁能告诉我,齿轮内孔加工单键,要求与齿部有4道对称度要求。夹具怎么做?谢谢!

网友:
对称度? 是平行度么?

网友:
单键,要求与齿部有4道对称度要求.不理解???

网友:
按要求做好相应关系的对称夹具就好了

网友:
用线切割割齿轮的夹具,把夹具在线切割机床上打表压好,在把齿轮放在夹具上编程割键槽

网友:
命题不够清晰,使人不能明白你到底在说什么?

网友:
直接用拉床拉出来,对称度可以保证,批产也快。

网友:
对称度》》??指的是沿其中一个齿的中间 对称?

楼主:
用拉床加工单键,与对顶齿有4道的对称度要求,内孔也有对称度要求!

楼主:
有做对齿装置,但不稳定,调机时2道,但加工几件后就变了!现在用的是齿槽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