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发动机为什么不能采用压燃方式

楼主(2011-10-06):
汽油发动机为什么不能采用压燃方式做功。
柴油的自然温度是550K左右,汽油的自然温度是650K左右。

柴油机的压缩比在20倍左右,喷入的柴油就会自然做功,燃烧室做功时最大压力在10MPa左右,相当于空气压缩100倍左右,因为压缩比高燃烧充分,所以机率在50%左右。

汽油机采用30倍的压缩比,喷入的汽油就会自然,不受浓度限制,燃烧更充分,燃烧压力也在11MPa左右,机率可能由目前的30%多提高到60%左右,这样可以省油将近一半的燃油。

这里提到的压燃方式,都是采用压缩行程到最后喷入燃料实现自然,目的是柴油和汽油一体化。

请问各位发动机专业人士为什么不能实现汽油压燃。

网友:
关于这个,不复杂,你看一下油品性质就知道了,汽油机,油品是汽化后燃烧,燃烧柔和,可以达到高转速,小型化,高功率比,

柴油机是油品喷在高温空气内燃烧,燃烧比较粗暴,效率高,达到的转速低,适合大型化,

这两个东西各有使用场合,不会统一的,因为目的不同,

网友:
汽油发动机要是压燃的话。有一部分是功率都浪费掉了。
柴油是没办法才用压燃,柴油要是能明火燃烧的话。才不用压燃呢,

网友:
为什么(柴油是没办法才用压燃,柴油要是能明火燃烧的话。才不用压燃呢,)?

网友:
一起学习中~上面的分析很精彩

网友A:
因为柴油的燃点比汽油高
汽油的燃点太低 不好控制 很容易在活塞不到顶点的时候就爆炸
因为汽油和柴油发动机燃烧原理不同,汽油机为点火式,而柴油机为压燃式。前者所用汽油,馏份轻,易挥发,自燃点高,辛烷值高;而车用柴油馏份重,自燃点低,辛烷值低,十六烷值高,若在汽油发动机中使用,辛烷值太低,极易产生爆震。馏份重,燃烧的沉积物和积炭太重。若在柴油机中用,自燃点高,十六烷值太低,不易压燃,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柴油的燃点比汽油高
汽油的燃点太低 不好控制 很容易在活塞不到顶点的时候就爆炸
因为汽油和柴油发动 ...

正是如此,楼主的数据不知那里来的,不是很准确。

网友:
“柴油的燃点比汽油高”   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数据?

网友(点评):
非常对啊

网友:
柴油的燃点要比汽油低,这点是肯定的,柴油并不是不易燃烧,而是不容易挥发,以前的一些车上和军用的柴油发动机是可以燃烧柴油和汽油两种燃料的, 不过有些改动,供油提前角要有些改动,而且供油量要加大,还有供油系要做些改动

网友(2015-08-12):
好像马自达在研究汽油压燃啊

网友:
植物油能替代石油做发动机燃料吗

网友(2019-08-03):
好像柴油机压缩比18:1左右

网友(2019-09-16):
现在日系不是有一款发动机就是压燃了吗,,忘了是哪款, 百度应该能找到。

网友(2020-05-08):
燃烧温度不同

网友(2021-02-12):
主要是汽油燃烧速度太快,压燃的话类似火药爆炸,一般燃烧室是承受不了的。
想想汽油机爆震都可怕,何况爆燃呢。

网友(2022-06-09):
所谓压燃,其实是先压缩空气,再在高压空气里喷入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