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接在装配体中打印出来,没有生成工程图,可是出来没有尺寸线,那位大侠知道怎么弄

楼主(2011-10-07):
我直接在装配体中打印出来,没有生成工程图,可是出来没有尺寸线,那位大侠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打开“TolAnalyst”插件,就可以任意标注尺寸了。

网友B:
屏幕截图

最简单的就是屏幕截图咯!反正是一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屏幕截图咯!反正是一个示意图

打印图片也显不出来尺寸 。尺寸是白底的。我打过。

网友(点评):
那么你1楼的图片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在电脑上能看到,但是打印的时候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TolAnalyst”插件,就可以任意标注尺寸了。

谢谢了。我去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