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曲线阵列

楼主(2011-10-07):
怎么样用曲线驱动阵列?我要画同步皮带,先拉伸齿形,然后画曲线,转换成组合曲线后,阵列只能在直线方向,圆弧上没显示?求教高手!

网友:
请问楼主是这个样子吗

楼主:
这样也行,环形的皮带,也可以做成链条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楼主:
是这种结果,谢谢,经过几番周折我也弄出来了

网友(点评):
楼主讲一下怎么周折的嘛,不是,是讲一下怎么周折出来的 哈哈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刚开始给我搞糊涂了。

网友:
那个皮带装配上之后能转动吗,我也想知道作图的过程,看到有的视频上画出来的皮带和链条是拖动改变位置的,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1-12-17):
有附件吗,发个学习下

网友(2013-03-05):
具体的操作过程有没有啊?我做的时候,圆弧上的特征没有,还提示错误了。求教大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谢谢  我也学会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