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M6*1 ----6g 的公差,我的底径应该做到多大?

楼主(2011-10-07):
内螺纹M6*1   ----6g 的公差,我的底径应该做到多大?

网友:
如果是普碳钢底径用Φ4.9的钻头钻底孔

网友:
如果是塑性材料,就用直径为5的钻头,如果是脆性材料,就用直径为4.9的钻头

楼主:
304不锈钢的。谢谢啦

网友:
可以了,底孔5mm,你看着办吧

网友:
5.1mm吧,要不不好攻牙啊

网友:
要求不高的螺纹底孔就用公称尺寸减去一个螺距。呵呵,当然底孔越大越好攻。

网友(2011-11-06):
内螺纹M6*1   ----6g 的公差     这个公差看上去不像是内螺纹样。。。

网友:
我看到这样的题目我都不懂……没有实践经验!

网友:
底径=大径-1.0825*螺距, 自己算啦

网友(2011-12-21):
还是要选择5mm的钻头,因为你的公差还很严格,否则 就会超差

网友(2011-10-19):
5.1mm吧,要不不好攻牙啊

同意!不锈钢是很不好攻.不能像其他一般材料简单螺纹直径减去螺距.M8钻7MM都行.材料的塑性太好.

网友(2011-12-23):
5.2就可以了 没必要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