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轴承座是不是标准件 市场上有没有卖的

楼主(2011-10-07):
请教这个轴承座是不是标准件  市场上有没有卖的  用在输送机上 td75系列  一般哪儿有卖的
还有里面的密封圈  能买得到么

网友:
这种好像是带密封圈的塑料轴承座,买输送机配件的厂家有卖的,我们公司以前用过“上海颖盛”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好像有吧

网友:
这种轴承座我没见有卖的,但密封圈我知道司达行有卖的

网友:
可以用别的型号替换啊,在轴上套个台阶出来呗。

网友(2019-10-09):
去哪里查轴承座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