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同样的电机功率那个风量大?

楼主(2011-10-07):
烘房用同样的电机功率,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那个风量大,风压那个大。烘房循环风机用哪种更好。

网友A:
没法比,不是一个东西,轴流的风量大,风压小,而离心机是反的,

你要按你特性曲线选,而不是轴流或离心,

网友(点评):
这世上还有大侠不知道的事情么??本版五体投地:)

网友(点评):
是这样,楼上的没说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比,不是一个东西,轴流的风量大,风压小,而离心机是反的,

你要按你特性曲线选,而不是轴流或离心 ...

就是要求烘房内有风循环,风速要大一点

网友(点评):
通风一般是用轴流的,关键还得看烘房的要求,对环境的温湿度是否有要去,换气量需要多少等等,这些都是选择风机的依据。

网友(2011-12-09):
我要抽皮带廊内的蒸汽,用风量大的好,还是用风压大的好?请哪位专家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哪种风机抽力大啊?风机的安装对管路有什么要求

网友:
烘房的用作循环气流,建议用轴流,风量大,循环充分

网友:
取自百度百科
离心风机和轴流风机主要区别在于:   1、离心风机改变了风管内介质的流向,而轴流风机不改变风管内介质的流向;   2、前者安装较复杂   3、前者电机与风机一般是通过轴连接的,后者电机一般在风机内;   4、前者常安装在空调机组进、出口处,锅炉鼓、引风机,等等。后者常安装在风管当中、或风管出口前端。   此外还有斜流(混流)风机,风压系数比轴流风机高,流量系数比离心风机大。   添补了轴流风机和离心风机之间的空白。同时具备装简单方便的特点。   混流式(或轴向冲流式)风机结合了轴流式和离心式风机的特征,尽管它看起来更像传统的轴流式风机。   将弯曲板形叶片焊接在圆锥形钢轮毂上。通过改变叶轮上游入口外壳中的叶片角度来改变流量。   机壳可具有敞开的入口,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它具有直角弯曲形状,使电机可以放在管道外部。排泄壳缓慢膨胀,以放慢空气或气体流的速度,并将动能转换为有用的静态压力。

网友(2012-08-25):
考虑维修方便,选离心风机。

网友:
考虑维修方便,选离心风机

网友(2013-03-02):
轴流风机就可以

网友:
不是太懂,进来学习下

网友:
要整个糸统考虑,风量与糸统阻力关糸甚大,不能笼统说那个风量大,轴流机一有阻力风量降的很快。

网友:
推荐离心分机不错

网友(2017-11-15):
烘房用插入式风机呀,风速稳定,结构紧凑,安装便捷。轴流风机风量大,压力有局限,静压做到3000pa就很不错了,离心风机风量和风压都可以做的很大,但是成本高呀,安装维护还不方便。

网友(2018-06-13):
看是否复杂通风管道的烘房吧,不过一般轴流风机作为自循环足够。但是离心风机更保险,B72系列很常见的。

网友(2018-12-23):
引用 网友A:
没法比,不是一个东西,轴流的风量大,风压小,而离心机是反的,

你要按你特性曲线选,而不是轴流或离心 ...

NB

网友(2020-04-02):
温度高选轴流风机,

网友(2021-06-15):
各有所长

网友:
换气用就选轴流风机,不占地方,至于维修拆卸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