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回路--疑问

楼主(2011-10-07):
右边换向阀起到差动作用。如果此阀出现问题会发生什么状况?
滑阀卡死---1在左位则油缸始终处于差动状况,有效推力小。
2.滑阀处于中位,则油缸活塞杆无法伸出。
3.滑阀处于右位。则油缸无差动作用。
这是我对此回路的理解,不知有没有错。

楼主:
期待高人指点。
。。。。
。。。。

网友A:
1.卡死在左位的时候,液压缸只有快速的差动进给,不能退回
2.处在中位,液压缸慢进,快退。
3.处在右位,液压缸能慢进,但不能退回,不过在有负载的情况下能退回。
这是我的看法,不知对否。

网友(点评):
中位时油缸能后退?请解释。

网友(点评):
错了。中位时油缸能慢进?请解释。

网友(点评):
同意意见!只是处在右位的时候我认为是不工作的!!

网友:
可以确定,如有疑问,可以发消息讨论
1.卡死在左位的时候,液压缸只有快速的差动进给,不能退回
2.处在中位,液压缸快退
3.处在右位,快进。

如想详细了解油路路径,可以给我发消息。附带图片。另外一个完整的液压图要把每个阀标一个数字,这样才能知道哪个阀处于什么位置!!!

楼主:
对于缸径大需要大流量的回路,比如1000L/min以上时,该采用何种快速回路?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B:
快泄设计是吗?我有张图纸,我之前曾发到网上过!
一般是用的二级溢流阀!!还有用比例减压阀的!!
两种我都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卡死在左位的时候,液压缸只有快速的差动进给,不能退回
2.处在中位,液压缸慢进,快退。
3.处在右位, ...

确实不太清楚为什么处于中位是液压缸慢进,求解释。

网友A:
没看到那个单向阀。应该是中位时图中部的三位四通阀若处于右位,液压缸无杆腔进油,有杆腔出油,活塞快退。左位时,液压缸不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不太清楚为什么处于中位是液压缸慢进,求解释。

没看到那个单向阀,确实不能慢进,有杆腔的油无处去。快退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那个单向阀。应该是中位时图中部的三位四通阀若处于右位,液压缸无杆腔进油,有杆腔出油,活塞快退。 ...

是有杆腔进油,无杆腔出油,活塞杆快退吧....

网友(点评):
诚然,我有搞错了。

网友B:
2.处在中位,液压缸快退
我已经说过了呀,只有这一个动作,没有慢进,因为此时油路不通,无回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处在中位,液压缸快退
我已经说过了呀,只有这一个动作,没有慢进,因为此时油路不通,无回油!!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泄设计是吗?我有张图纸,我之前曾发到网上过!
一般是用的二级溢流阀!!还有用比例减压阀的!!
两种 ...

不是泄压,是快速回路或者叫增速回路。对于大流量一般采用什么方式的增速回路?

网友:
右边换向阀起到差动作用。如果此阀出现问题会发生什么状况?
滑阀卡死---1在左位则油缸始终处于差动状况,有效推力小。

2.滑阀处于中位,则油缸活塞杆无法伸出。
3.滑阀处于右位。则油缸无差动作用。
这是我对此回路的理解,不知有没有错。

补充参考:
右边换向阀2起到差动作用。如果此阀出现问题:
滑阀卡死---
1.换向阀2在左位而换向阀1在右位则系统卸压,油缸动作视负载而定。
2.换向阀2滑阀处于中位而换向阀1在左位则视系统压力和油缸及其有杆腔相连元器件管道的耐压值具体情况,可能出现油缸或与其有杆腔相连元器件管道爆裂.

网友(点评):
管道爆裂?溢流阀起不了安全阀作用?

网友D:
为什么右边的那个阀用的那么复杂,液压树上不是也有简单的差动回路图吗。看的我眼花缭乱的。也懒得的脑子去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右边的那个阀用的那么复杂,液压树上不是也有简单的差动回路图吗。看的我眼花缭乱的。也懒得的脑子去 ...

贴张图。说明一下
还有大流量(500L/MIN以上)

网友:
2.换向阀2滑阀处于中位而换向阀1在左位则视油缸其有杆腔压力升高(具体压力值由油缸速比和溢流阀设定值决定),压力超过一定值可能出现油缸或与其有杆腔相连元器件管道爆裂.

网友:
书上只是基本型,实际比书上复杂的多!因为实践中有很多控制手段,而不仅仅是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