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办个小型机械加工,应该上哪些设备?

楼主(2011-10-07):
准备办个小型机械加工,主要产品是几种偏心轴。   应该上哪些设备??咋样布置厂房设备,

网友:
首先下料,要用带锯,再就是量具,车床,键槽和钻孔用多功能钻铣床,粗糙度要求高就买外圆磨。就可以搞定

网友:
自己买点设备, 在外协一点, 不要什么都上

网友:
量很大吗?评估一下上那么多设备是否值当?

网友:
车床、钻床、切割机就搞定了

网友:
2主轴数控车床应该可以了

网友:
一个下料的,一个台钻,一台车床,剩下的去让别人给你代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