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回路好像不能实现差动?

楼主(2011-10-07):
本人理解:单向阀左边压力高于右边,所以不能实现差动。。

网友:
你这个看起来好像差一些东西

网友(点评):
请指教,差什么?

网友A:
单向阀左边压力高于右边
没看懂楼主是从哪看出这个结论!
可以实现差动连接!是有换向阀旁边的那个三通溢流阀的压力的决定的!!!

网友(点评):
差动的条件,油缸两腔压力相等。 无杆腔与有杆腔之间有换向阀和单向阀。都会有压力损失。两腔压力应该不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阀左边压力高于右边
没看懂楼主是从哪看出这个结论!
可以实现差动连接!是有换向阀旁边的那个三通溢 ...

仔细考虑了一下。好像可以实现差动。单向顺序阀设定压力使得油液向单向阀流动。
有杆腔的压力大于无杆腔压力+换向阀压差+单向阀压差时。有油液流动。

网友:
大哥呀,如果两边压力不等,那液控单向阀会锁住吗?锁不住自然泄压,只有平衡的时候才稳定!!!压力可以通过右边的溢流阀调节!!

楼主:
做了仿真分析。好像又不能实现差动。。
我有点晕了。

网友B:
可以实现差动,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差动,鉴定完毕

说了等于白说。

网友(点评):
你问的是能不能实现差动,我告诉你可以,错了吗,你想知道其他的问题,可以换个问法,不要冒火,淡定啊

网友:
换向阀左位--压力油进入无杆腔--有杆腔的油分为两路,一路到单向阀,锁紧单向阀,另一路到三通溢流阀,虽然分为两路,但压力是相同的,有溢流阀控制这个压力,这样就可以保证油缸两腔的压力相等,所以可以实现差动!!!
至于第二章图两腔的压力是9.8和9.27.理论的压力相等,是忽略了活塞的阻力,这两个压力之差,就是阻力!!

网友(点评):
同意意见

网友(点评):
求教 ! 那张图还真没看懂,应该是有杆腔的压力大于无杆腔的压力才对啊,即便减去活塞的阻力,楼主的仿真分析怎么做的?难道是油缸旁边的单向阀画反了,要不真看不到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懂了 不好意思 思维短路

网友A:
如果楼主对这张图还是没看懂我说的可以继续联系我!!

楼主:
单向阀两边压力10.45和9.27,单向阀不通验证我第一张图的理解。怎么会有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对这张图还是没看懂我说的可以继续联系我!!

如果是这样,可以实现差动。但是无法后退。

这样就好了

网友:
仿真图与原图有差别,注意1单向阀,如果两杆腔压力不等(忽略管壁压力损失),1是会把多余的压力泄掉的!!!!

网友(点评):
你这么一说,偶明白了

网友(点评):
明白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仿真分析。好像又不能实现差动。。
我有点晕了。

老大你用的什么软件!1好强大呀!1!!能告诉小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用的什么软件!1好强大呀!1!!能告诉小弟吗!!!

。。。。。。。。
FESTO

网友:
你第一次用这软件?不知道你是怎么分析的,点仿真后点点换向阀,看看动作情况,感觉更靠谱。上图能返回的,不要加那么复杂的,简单实现需要的动作就行,复杂最后自己都搞不懂了。多看看元件旁边显示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仿真分析。好像又不能实现差动。。
我有点晕了。

你好,请问你的仿真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慢慢体会吧,不要思维定势!!!

网友:
可以实现差动的

网友D: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差动这个功能,要差动是要再加一些东西

网友:
请问这图哪个是三通溢流阀?呵呵,新手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根本就没有差动这个功能,要差动是要再加一些东西

请指教要加什么???
。。。。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实现差动,油缸大腔还连接有充液阀,应该是先通过补油箱向大腔充液,当达到一定压力时实现差动,充液结束。

网友E:
油缸旁边的单向阀画反了吧,看不到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缸旁边的单向阀画反了吧,看不到起什么作用

是画反了。
作用是有点,分流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缸旁边的单向阀画反了吧,看不到起什么作用

老大那是液控单向阀啊

网友:
各位大侠的高见,小弟受益匪浅,受教受教!

网友:
来学习了,呵呵,来学习了!

网友(2011-11-24):
怎么看着回复有点乱呢

网友:
没看懂他的充液阀的画法!

网友:
我觉得那个液控单向阀方向反了。这个液控单向阀有两个作用:1.差动时起补油作用;2.油缸有杆腔进油时,无杆腔的油既可以经换向阀回油箱,也可以经此液控单向阀回油箱。液压初学者的一点浅见,望各位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