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钻井,请教

楼主(2011-10-07):
发电机在运转供电,直流组件在运行中,在发电机旁焊接设备对直流组件有没有影响?有何影响?

网友:
对直流的可控硅器件有一定影响,但对直流励磁线路影响很小,要具体分析看是什么,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谢谢啊 !!我就是想觉得有影响对通讯,直流模块这块